求助直流传感器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9-08-29):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传感器输出0-50mv ,我用OPA2277A做运放搭接电路。发现输入电压在400MV 以上时,输出按比例放大,400MV以下输出突变,输出不再有变化,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啊,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说了:
改双电源供电!

网友B:
400mV的失调电压,也太高了点吧?!

呵呵,恐怕LZ的电路有很多其他问题,可能不只仅仅是单电源或者双电源的问题。

不过,你既然写了0~50mV的信号输入,那么用双电源供电一般也就是必然的选项了,呵呵,如果你的0~50mV可以加个‘板凳’抬高一点的话,例如抬高10mV,那么使用单电源供电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