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没有错呢

楼主(2009-08-29):
这是个红外发射与接收电路
我看资料后的理解是LM567的5端输出约为10KHZ(f=1/(1.1*Rw*C4))的信号到三极管驱动发射头发射,然后接收头D2接收回来的信号,峰峰值不超过30mV,然后经R3,C2进入LM741,然后放大100倍,经C3耦合到LM567的3端,LM567的3端如果接收到中心频率和其5端的频率一样的信号时就会在8端输出电平

现在的问题是:
资料上说是接收回来的信号后LM741对其放大100倍
但我就看不出它怎么放大一百倍了,这好像是个反向放大的接法,就算能放大,它的输出端也是负压啊,但LM741根本就没有接负电源

网友A:
file:///C:/DOCUME~1
又见贴硬盘图的牛人,无图无真相,无视。

网友B:
没图。

该图片仅限百度用户交流使用

网友C:
反相放大器只是反相而已,不是电压被反成负的。

网友B:
运放的3脚最好接到1/2VCC,以使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内。

这个电路要注意的是:发射是自身的震荡信号,如果相位不对,是永远也无**确锁定的。

网友D:
Awey又说错什么了?

网友C:
“无法 正确”。
法 正是三国时期蜀中顶尖人才,现在竟然成禁用字了,唏嘘。想当年,玩三国演义游戏,俺喜欢招降法 正,让其管理一个富庶的郡,专司后勤生产。

网友B:
我倒!!据说是**说过的。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敌人吃饭,我们该吃什么??

网友E:
我倒!!据说是**说过的。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敌人吃饭,我们该吃什么??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电路不需要线性区,反倒是运放如果接成比较器方式会更好。

网友F:
LM741速度够么?

网友B:
貌似这个电路不需要线性区,反倒是运放如果接成比较器方式会更好。
引用 网友E:

对于567解码来说,是没必要工作在线性区,只要信号中包含基波成分就可以解码。
但光电接收管输出的信号如果很小,如果低于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就有可能没有
输出。并且,即使无失调电压,输出基波的幅度也只有一半大小,所以还是加个偏
置可靠一点,

另外:因为输入的光电信号内阻较大,运放最好做成同相放大电路形式,以便于阻
抗匹配,并实现较大的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A:
如果只是做近距离的遮断式红外线检测,您的电路里至少有60%的部分多余。

网友G(2009-12-19):
LS怎么讲??

网友H:
前辈们,C1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