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蹭网卡,不知道技术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9-08-29):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蹭网卡,说是在500米范围内的路由器,只要不是WPA加密,都可以进行**,从而蹭别人的无线网络上网。按道理来说,路由器本身的距离有限,是一般都做不到500米。网卡本身要做到的话,是否说要有很好的接收能力,同时也要有很大的发射功率呢?
    是否说蹭网卡的宣传是假的呢?还是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提出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A:
高功率无线网卡+高增益天线

然后跑BT3、BT4来**密码

网友B:
呵呵,俺也不懂,但当时看的那个**好像主要是说的WIFI的保密性很差,比较容易被人**。。。

这个不能算是蹭网卡吧,应该算是蹭路由器才对,呵呵,两个人的计算机都有自己的网卡,没必要再抢夺别人的网卡吧,既然是无线,就是在开放的信道上通信,呵呵,如果别人掌握了你的密码,被人蹭一下路由器似乎也很正常的吧?!

只是不请问为什么说它很容易被**,难道是加密算法太简单了吗?

网友C:
一般都是没加密的,或密码简单的容易被蹭。

网友A:
呵呵,老叶断句错了,
不是“蹭  网卡”,而是“蹭网  卡”;P

至于密码,由于WEP是固定密码,而WIFI数据是无线发射的,所以只要得到足够的样本数据就能根据数据反推出密码了(别人没有流量的话是不可能**出密码的);
而WPA加密,这是使用变形后的跳变密码,所以**难度高很多很多倍,理论上需要非常多的数据才可能反推出原始密码来,根据数据来**变得毫无实用性,所以还是安全的。

网友D:
那位提供个实用的法子我也来蹭一下网啊,主要是想在外边时,家里和办公室就不用了,有网线。

网友E:
。。。。。。。。。。。。。LS错了,在外没多大用,破个密码要N久,你才上多久? 在家破密码一样久,但可以用很久。。。

上学那会,随便搜索见到都WEP,如今见到的,都是WPA,,,KAO。。。。  破个P啊。。。

网友F:
我这小区,一搜wep加密的最少5个,用aircrack**最多5分钟,
adsl网费我已经不交了;节省100块*币;

网友F:
真不明白,既然wep**那么简单;行业就应取消它,为什么那么多路由器都还用它;

网友E:
晕,那个可以选择,,,你可以选其他的啊,又没强制。。。   不加密码更危险,难道取消?比如WINXP开机,必须要设置密码才准你用?

网友F:
问题是很多用户不知道 它是那么容易**。

网友G:
告增益天线在小区做到500m应该很难。广告宣传有夸大嫌疑。

网友H:
居然这里出现了这话题, 不如到专业讲述蹭网的地方去看看

高增益天线, 也别太相信了. 网络是双向通信的, 你的接受灵敏度再高, 也得同时你发出的信号路由器能收到呢.虽然路由器的接受灵敏度高于网卡是肯定的, 但也只是相对的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