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有源信号如何输入单片机?

楼主(2009-08-29):
大家好!请问,外部有源开关信号(DC110V),怎样通过简单可靠的方式,转为MCU可以接受的电平呢?我想了几个方案,不理想:
1、DC-DC,太贵。信号有10几路呢。
2、继电器,体积太大。我做的是小型仪表。
3、用电阻降压给光耦?电阻的散热、体积也是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只是开关信号,不关心该信号的幅值的话,用光耦是最简单可靠的。限流电阻无需多大功率,比如取1mA的LED激励电流,此时电阻的功耗仅为110×0.001=0.11W,用1206封装的表贴电阻或1/8W有脚电阻就可以了,当然最好用金属膜的,耐温能力较强,而1mA的激励电流已经可以使光耦正常工作,你的信号又是直流,不存在交流死区问题。

网友A:
对了,补充一下,光耦方面最好用达林顿输出形式的,如在4N29-4N33中选。

网友B:
呵呵,发短信给我,怎么又发到这里了?!

把短信的内容再抄一遍上来 :
直接串两个大电阻,例如10M+10M的组合,直接进MCU的 IO口就可以检测,电阻需要多大的功率你应该会算吧,呵呵,很小的,基本没太多的热发生 。
如果你想要隔离,你可以加个光耦,至于怎么用光耦不需要教吧?

网友C:
我检测220V也经常用光耦。光耦电流有1mA已经足够,0.6mA都用过。
单片机输入电阻相当高,驱动电流有0.1mA已经够用,0.2mA非常好了。

楼主:
谢谢诸位!
我不知道怎么起标题,就干脆私下问。可挨个发消息后,都没回答。只好来这里了。

网友D:
对了,补充一下,光耦方面最好用达林顿输出形式的,如在4N29-4N33中选。
引用 网友A:

是从速度方面考虑吗?

网友A:
不是,达林顿输出型的可使用更小的LED驱动电流。

网友C:
达林顿输出型的光耦速度比普通的光耦慢,慢不少,饱和很深时延迟时间可能达ms级。

网友A:
所以检测直流是可以的。

网友C:
从首帖看,楼主对速度好像要求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