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控制器,表头哪家的好些

楼主(2009-08-29):
有用过ALTEC的,温度超过60度,湿度显示就乱了,它的传感器采用的美国的电压输出型的,哪位仁兄推荐一个控制器,温度范围为-10~100度,湿度为0-100的,先谢了.

网友A:
精度多少?

楼主:
精度倒是要求不高,湿度相差3-5%都没问题的.叶兄推荐下?

网友A:
3~5%的湿度测量表(无控制),进口的价格要在3000元以上,国产的能真正做到4%的极少,5%左右的也很少,价格一般在1K多点把。

进口的可以看看罗的尼克的,或者德图,福禄克的,如果是罗得尼克的还要带温度测量的话,价格可能要到6500元左右了,温度检测精度大约在0.3~0.5度。

呵呵,要不,我给你做一个单台专门校准过的?!

楼主:
我们原来是用ALTEC的TH136湿度控制器,有输出的,超过60度后,湿度显示根本不行,所以要找一个可用的,5%左右也可以,用在恒温恒湿上的.

网友A:
真倒塌了,我看错了你的要求,我还以为你要求有辅助温度测量呢,原来你找的是要求环境温度-10~100度的湿度测量表。

呵呵,很伤心的告诉你,你要求的这个使用环境温度,目前还没有相对湿度测量的湿度表可以达到5%,至少我没见到过。。。

你可以查查看使用绝对湿度测量的仪表,例如看看露点计等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高精度的湿度测量都是使用露点方式测量的,呵呵,例如michell的露点仪

楼主:
就是要找一个湿度控制器,ALTEC的不好用.那头大了.

网友B:
有成品温湿度表外壳80*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