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变压器参数,不明白啊

楼主(2009-08-29):
工频隔离变压器:额定功率50W,3个绕组变比n1:n2:n3=20:10:1,电流依次为I1=1.5A,I2=3A,I3=0.1A

我的理解是:n1为原边220V,n2为副边110V,n3为副边11V,而且基本符合U1×I1=U2×I2+U3×I3,但是不明白的是U1×I1怎么也不等于50W啊,
求助

网友A:
哪有这样的好事?
“额定功率50W”的变压器能输出330VA的功率?

你要说是自耦变压器还差不多

楼主:
是啊,我是要定做变压器的,“工频隔离变压器:额定功率50W,3个绕组变比n1:n2:n3=20:10:1,电流依次为I1=1.5A,I2=3A,I3=0.1A”的要求,让我有点不明白啊 ,
是不是220V×1.5A=330,是变压容量啊?那额定功率由什么来决定,对变压器的制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B:
问题就在于第一个绕组,这个绕组为220V是楼主自己说的或者猜的。

楼主:
那这样算下来,U1=50W/1.5A=33.3V,那我还得在前面加上一个220V/33.3V 50W的变压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额定功率50W,3个绕组变比n1:n2:n3=20:10:1,电流依次为I1=1.5A、I2=3A、I3=0.1A
电阻器:30Ω/30W,36Ω/30W

30Ω/30W 所以 U=30V,用于假负载,所以此电压为输出。
3个绕组变比n1:n2:n3=20:10:1 所以 电压变换比2:1 ,另一组线圈用于取样
I1=1.5A,说明功率为30*1.5=45W,
I2=3A,说明电压为45/3=15V
由于输出电压30V,所以根据线圈匝数比,也说明输入电压15V
结论:
15升30逆变电源
可能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myyhdztsp的分析
想问一下额定功率和额定容量之间区别,我看有些变压器的标称值是额定功率,有些是额定容量。

网友B:
既然是要定制工频变压器,怎么绕还不是由你?你要多大电流厂家给你绕多大电流,你要多高电压厂家给你绕多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