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 驱动电路接线问题

楼主(2009-08-29):
我正在做串口通信,利用上位机控制一个小直流电机调速,
直流电机规格: 额定功率4W,额定电压6V,转速大约8000rmin
驱动芯片: L298N

在这之前我用过L9110,电路接好后检查了几遍,确定没问题了通上电,不知为什么电机就是不转啊,正在琢磨原因时,
MY GOD!
我的芯片冒烟了!

呜呼哀哉!总结经验:只能听到电机沙沙响,但就是不转---------我怀疑是驱动不够

折腾了一番,这次买了驱动能力较强的L298N, 在网上搜了好多关于L298N的使用说明,仔细琢磨了一番,大部分的说明都看懂了,但还是有些地方没看懂:

"L298N可接受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VSSVSS可接4.5~7 V电压。4脚VS接电源电压,VS电压范围VIH为+2.5~46 V。输出电流可达2.5 A,可驱动电感性负载。"

VS是接电源电压的,我的直流电机额定电压为6V,所以VS6V,但是我不理解VSS的含义是什么?不知道VSS该接多少伏?

我是一名在校生,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焊板,money的影响,不敢轻易做试验了,希望有用过L298N芯片的朋友帮我解释一下!看看我的电路连接正确吗?谢谢啦!

网友A:
没看datasheet,猜测是VSS电压是为芯片内逻辑电路供电的,以便与MCU控制逻辑兼容。
而Vs是给电机供电的。

芯片有SENSE引脚,用于限制电流的,你直接接地,不怕再次冒烟吗?

楼主:
没看datasheet,猜测是VSS电压是为芯片内逻辑电路供电的,以便与MCU控制逻辑兼容。
而Vs是给电机供电的。

芯片有SENSE引脚,用于限制电流的,你直接接地,不怕再次冒烟吗? ...
引用 网友A:
没看datasheet,猜测是VSS电压是为芯片内逻辑电路供电的,以便与MCU控制逻辑兼容。
而Vs是给电机供电的。

芯片有SENSE引脚,用于限制电流的,你直接接地,不怕再次冒烟吗? ...
引用 网友A:

仔细研究了一上午L298N的英文资料,VSS电压是为芯片内逻辑电路供电的,VS也是给电机供电的!而且VSS和VS与GND之间还要加0.1uF的滤波电容!

SENSE这个引脚也要加限流电阻,但是限流电阻阻值选多大我不确定!
我是这样理解的:
假设VS接12V电源电压,电机的额定电流为0.67A,电机额定电压6V,那么
SENSE所接的限流电阻的阻值Rs=(12V-6V)/0.67=9欧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L198N.pdf    是L298N的英文资料

网友A:
LM198内部没有恒流驱动,SENSE只由外部电阻采样的电机电流,由用户自行处理。
还是用第一个图吧。

网友B:
我做过一个,成功了,你看下我的图参考一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注意:
SENSE这个引脚接的是检流电阻,是用来检测电流的,而不是纯粹的电阻限流!
而且这个电阻不能太大,不然你自己去计算下它上面的耗散功率看看!(耗散功率是必须要核算的)

这个脚可以用比较器和基准比较后控制ENA,从而控制电流不会超出,也可以用单片机的ADC采样电流,然后间接控制ENA。
你既然用到了PWM来控制ENA,那就很好办的,完全可以做到比例控制(注意,是控制电机的电流,而不是控制电压)。

这个芯片用起来还是相当简单的,也很耐折腾,但一定要接上散热片哦

初学时不要怕,就算烧个L298也没几块钱。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与鼓励!:D

散热片已经加上了,晚上在实验室借了个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0.7A左右,我准备将VS接9V的直流电源,这样不容易烧毁芯片!
至于SENSE这个引脚我准备接3欧姆的电阻,它上面的耗散功率大约2.1W,电源的输出功率大约6.3W,
这样就基本满足了电机的额定功率为4W.
明天准备将程序烧写进去,看看电机的运转情况!
再遇到不懂的地方再向大家请教!再次表示感谢!!!:loveliness:

楼主:
奋斗了两周的直流电机调速终于结束了,好高兴啊!;P
这是我的处女座!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的vb界面

这个是与单片机开发板的连线图

下面这个,哎…………,有点对不住大家的眼球了:funk:

再来张近景

网友D:
哎呀,我现在也在用,不晓得为何也爆炸了,晕死了,电路接法给LZ的第一张图一样,不知为何,肯请LZ分享你的成功经验!

网友C:
呵呵,接的爆炸也是种体验,可以让你更用心的去学习、研究它;P

而且,当你搞定后的那种喜悦是无与伦比的,会是一辈子的深刻**,想忘都忘不了
这时,才是真正的学到了:lol

网友D:
我用的1N5819,发现有一只被击穿了

网友D:
耐压问题,导致电源导通,今天换了FR104好了,等多做几次再来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1N4007,对了我成功的接线图是第二个,我怕烧毁芯片, 在SENSE A这个引脚接了个限流电阻,就像老X说的,阻值不要太大,我选的是3W,0.33欧的. +VS引脚改接6V直流电源.(实物图上的4节电池就是了),
以上这些接法的目的都是怕把芯片给烧了!

吼吼,吃一堑,长一智.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得出个经验:接好的电路,在刚上电时,你要多用手试一下芯片的温度,如果芯片瞬间发热,赶快断开电源,否则离冒烟可就不远了!;P

第一次试我刚接好电路时,就被电池烫了个大水泡,原因是二极管没焊接好,直接导致短路,亏了发现的早,否则……:funk:

网友E:
用ULN2003,2004,2005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F(2010-03-25):
LZ下次能不能把图片压缩后再发到bbs上啊?打不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久没上二姨家串门儿了!吃过午饭,俺路过二姨家就进去看看,发现俺多了一条短裤!正纳闷这是谁送给俺的短裤那?
吼吼……,原来是俺的偶像老X!谢谢老X的短裤!;P 俺会继续努力向二姨家的兄弟姐妹,大叔,大婶努力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甭客气!相互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不过俺现在不在学校没法再给你传一遍了!抱歉!

网友H:
顶一下,正在找驱动电机方面的东东,有空倒要仔细瞧一瞧

网友I:
LZ98N1脚是使能端高有效吧

网友J:
也在用,顶了:)

网友K:
找的就是这个啊

网友(2010-05-28):
去年作毕业设计时也涉及到这个芯片和电路,当时也是想了好多办法才想到LN298的
用的电路也是和LZ的第二幅差不多,效果不错,因为当时比较急,所以连散热片都没加:lol
但是幸运的是 ,没发生什么意外,因为要求不是特别严格,所以糊糊就毕业了。

网友L(2010-07-16):
哎。。终于找到了。。哈哈 感谢啊...

网友M:
我最近也在做电机调速这个模块。用的也是L298N。如果只驱动一个电机IN3,IN4和OUT3,OUT4端是不是不用接线的?

网友N(2010-09-11):
我正在作,看一下

网友O(2011-03-02):
哈哈哈 我也是在校大学生  正在做循迹小车  的驱动模块  谢谢楼上的讨论了啊

网友P(2011-04-03):
LZ,我正在做一个蓝牙小车,正好要用到这个模块,我对它还不是很熟,可否加我的QQ:385612329,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Q:
正在用L298的路过!!

网友R:
呵呵,楼主用的郭天祥的开发板吗?

网友S(2011-09-06):
想问一下,1N5819的反向电压是几十伏,怎么会击穿呢?是正向电流过大击穿的吗?多谢指点啊!

网友T:
帮顶了。。 不错。

-----------------------------------------------------------------------------
五寸平板电脑 7寸平板电脑 2011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品牌排名 触摸开关  平板电脑推荐

网友U(2012-01-05):
记号下,马上要用

网友V:
一般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都会给出典型电路的,照着典型电路连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一些具体的参数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的。l298这类的芯片一个是要供逻辑电源,逻辑电源一般和单片机供电电源一样的,一个是电机工作的额定电源。以前做过就是根据数据手册上连的!

网友W(2012-06-29):
貌似挺简单的

网友X(2012-07-29):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啊,希望进一步交流交流,O(∩_∩)O谢谢

网友Y:
回复 网友E:
应该带不起来吧。。。
达林顿管估计功率不够哦

网友Z(2012-12-29):
VSS是芯片逻辑电源

网友AA:
SENSE可以接地,如果接检测电阻,必须接小阻值的,假设你电机电流1A,如果你接一个5Ω的电阻,那么就是5W功率了,所以必须小阻值,功率大的电阻,直接接地当然可以。VSS可以接5V,是给逻辑电路供电的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与鼓励!

散热片已经加上了,晚上在实验室借了个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0.7A左 ...

SENSE是为了让控制器检测电平的,要根据控制器端口可接受电压而定,不是根据电机功率定的。比如51单片机外部中断,最低的高电平为2V,那么你要根据你电机的额定电流(假设是1A)和启动电流(假设为1.5A)来确定那个阻值。也就是说,当电流比启动电流还大一些,比如2A的时候,这时候单片机管教的电压达到2V,单片机由外部中断相应,控制电机停止

网友AB(2013-04-06):
正在用L289N,一不小心把VSS与VS接反了

网友AC(2013-09-17):
自动化滴

网友AD(2015-03-04):
L298N推荐使用FR系列快恢复二极管。另外大家都不采集电机电流吗

网友AE(2015-04-05):
仔细看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