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有没有这种类似达林顿管的三极管

楼主:
两个三极管的组合如图所示:类似达林顿管,请问有没有这种组合管?

网友A(2009-08-29):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管子?直接用NPN达林顿不行吗?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管子?直接用NPN达林顿不行吗?
引用 网友A:

似乎这样的管用负逻辑驱动方便

网友C:
很难找到现成的,用两个管子自己搭。

网友D:
找个高放大倍数的PNP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