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我的移动硬盘失灵了!

楼主(2009-08-29):
本人有一个移动硬盘,型号EA-007 40G 是深圳亿捷公司产品。使用3年多一直正常,最近突然接入后无法被计算机识别,上面有大量重要数据。
各位谁有高招,能够使他起死回生,请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问题在哪可不好说,拆看看看里面的结构和电路板,如果里面用的是笔记本硬盘,可以将硬盘拆下接在笔记本上用USB盘启动后将文件拷贝出来。维修电路的话,要先判断是什么元件损坏,然后才能谈得上替换维修。如果有个同样的移动硬盘更简单,将硬盘拆下换到完好的那块移动硬盘上,就可以直接将数据读出来了。

网友B:
同情一记。。。
曾经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
现在机器上挂3个500G,配Allway Sync。

网友C:
我现在是两个硬盘,学楼上,以后再买一个,保险点,三块同步,哈

楼主:
谢谢2楼,已经打开了,内部就是一个笔记本硬盘,还有一块板,下一步是应该拆下硬盘,但是装在什么地方?才能给出USB接口?

网友A:
除了装在同样的产品里(其它品牌也行,只要用的是笔记本硬盘),即可利用其接口电路了,没有的话,直接装在笔记本里,如前帖所言处理。

网友D:
我还想买忆捷的呢

网友E:
另找个移动硬盘盒,,,估计是你那破盒子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怎么办了。不想拆笔记本,今天就去找一个硬盘盒,重新装一下。

网友C:
硬盘盒这种东西建议买好的,那种塑料壳的很不保险,外壳不够坚硬,而笔记本硬盘本身强度就很脆弱,当你放在包里时,说不定哪天在挤公交时就会被压坏,到时可能都不知怎么坏的!
而且太杂牌的电路设计上也无法让人有安全感,可都是2.0的速度!
硬盘吧,市场上也几乎全水货,想买个像样的都难找,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建达蓝德代理的行货的,有完整包装盒的那种!

感觉不错的:爱国者的,做工很不错的,内部有海绵垫,好像没有单卖盒子的,都带硬盘,但好像都是西数的,个人不太喜欢西数这个牌子。
部分移动之星的盒子,铝壳的,强度还可以,我用过3.5的、2.5的都是这个牌子,比较稳定!但目前不咋地了,感觉这个公司在走下坡路;
朗科的,看似还不错,内部好像日立的居多,就是原IBM的;

另外,希捷也有硬盘盒卖了,不过比较贵,但做工应该值得信任,小心别买到假的了!

这种东西别在乎贵点,保存的都是数据,虽然我没丢过,但可以想象那种欲哭无泪的足以让人发狂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