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 驱动电路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9-08-29):
我正在做串口通信,利用上位机控制一个小直流电机调速,
直流电机规格: 额定功率4W,额定电压6V,转速大约8000rmin
驱动芯片: L298N
在这之前我用过L9110,电路接好后检查了几遍,确定没问题了通上电,不知为什么电机就是不转啊,正在琢磨原因时,MY GOD!我的芯片冒烟了!
呜呼哀哉!总结经验:只能听到电机沙沙响,但就是不转---------我怀疑是驱动不够

折腾了一番,这次买了驱动能力较强的L298N, 在网上搜了好多关于L298N的使用说明,仔细琢磨了一番,大部分的说明都看懂了,但还是有些地方没看懂:
"L298N可接受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VSSVSS可接457 V电压。4VS接电源电压,VS电压范围VIH为+2546 V。输出电流可达25 A,可驱动电感性负载。"

VS
是接电源电压的,我的直流电机额定电压为6V,所以VS6V,但是我不理解VSS的含义是什么?不知道VSS该接多少伏?
我是一名在校生,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焊板,money的影响,不敢轻易做试验了,希望有用过L298N芯片的朋友帮我解释一下!看看我的电路连接正确吗?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用,但是能不能调速就难说了。
电机两端需要加二极管防止反向电流伤害驱动IC

楼主:
好的,我回去考虑一下焊上二极管!
请教一级菜鸟:VSS的含义是什么?不知道VSS该接多少伏啊?

网友A:
VS接6V或者再高一些

楼主:
不是VS,是VSS接多少伏啊?

网友A:
单片机电源接哪,VSS就接哪

楼主:
终于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