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IFG 怎么清零?

楼主(2009-08-29):
GIFG的中断标志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之后该标志自动清零。此外,标志位也可以通过写入”1” 来清零。"       ---ATMEGA16 DS

这句话怎么理解?

既然要清零,为什么要写入1?

请指点下小弟。

网友A:
你往里写1,那一位就变成0了。

网友B:
如果你不用中断,而用查询的话只能这样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