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作IO口无法输出高的问题

楼主(2009-08-29):
IO, JTAG, pi, ST, gp
香主 , 使用STM32F103ZC遇到JTAG做IO口无法输出高电平的问题,能低。
配置如下 ,JTAG已经被关闭 ,用stlink已无法连接 , 配置为推挽输出时 ,IO 保持之前的输出状态,如果配置这些口输出低都没有问题,但是无法输出高,同样的code用在STM32F103VC没发现问题,这些IO口不存在硬件问题导致其无法输出高,请香主和各位帮忙看下,多谢大虾们

RCC->APB2ENR |= 0x00000001;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关闭JTAG
AFIO->MAPR = (0x00FFFFFF & AFIO->MAPR)|0x04000000;          //关闭JTAG

网友A:
我在STM32F101CB上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是用ST-link下载程序,程序也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