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这样的波形的电路怎么搭!

楼主(2009-08-29):
想上电驱动两声蜂鸣器,所以要上电产生个上图的信号。
板子简单,没有MCU。不知道该用个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

网友A:
无稳态+4017

不过似乎好像也许,比MCU还麻烦

网友B:
用一个单稳态电路产生门限脉冲去控制振荡器即可,门限脉冲的宽度调节到包含两个振荡周期即可。

网友C:
这个东西,叫多个脉冲发生器。

楼主:
谢谢t叔,谢谢大家,很有帮助,我会仔细比较的!【结贴】

网友D:
4011就可以。以前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