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SN8P1917的芯片如何实现串口?

楼主(2009-08-29):
一款老的产品用松翰的1917芯片已经生产,原来没有串口功能,现在需要增加串口功能,但是,内部只有一个定时器已经被使用了。

串口功能就是要用2400波特率通过接口芯片给电脑发送10字节数据信息;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A:
再主程序里一个NOP一个NOP的凑出来,单步一步一步算每个比特的周期。菜鸟凑过,不难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B:
使用IIC通信不行吗?

网友C:
就10个字节可以暂时借用定时器来发送,发完后还给系统。

或暂时暂停定时器,用软件延时来发。

网友D:
用软件模拟串口功能,我们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