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开关电源和逆变器。

楼主(2009-08-29):
1.最近老是论坛上有人搞数字开关电源。劝各位,不要在这上面花心思了。你搞出来的东西,成本高。以全桥移相为例。UC3897多少钱,TI的28系列多少钱。另外还有很小的纹波噪声信号也要加入反馈。AD采样对这些小信号是没办法的。还有就是,很多开关电源工程师都是模拟出身,要他搞程序的确有困难。而且电源这个东西,做穿了。通讯电源被华为搞垮,他原来卖一个系统送你电源,最后就是把艾默生给卖了。电力上的电源,也是做的人多了,价格拉下来了。

2.逆变器。逆变器才是数字的天下。我看过模拟做的逆变器,只能说,能用。如果是cpu控制的,算法可以随意变,特别是并联使用。不过也不排除以后出芯片。

如果真要搞电源,只能建模型,然后实验。对于那些练习PID口诀的说法,yon can go to hell。以下课程必备。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高数,线性代数,矩阵论,自动控制,现代控制理论,开关电源建模,模拟电路,磁材料,反正学死你也学不完。

网友A:
同意楼主意见。
可以并联的逆变器,就是可并网的逆变器。不但要输出确定的电压,而且频率要跟随电网的频率,相位还要正确以保证逆变器向电网输出功率而不是电网向逆变器输出功率,功率因数还要高。不用数字控制,很难做到。

网友B:
反正学死你也学不完

呵呵  实话   光一个磁学就够学几辈子了~~~~有点夸张了

楼主:
果然刺激到大虾的神经了;P。 请王老指点一二。

网友C:
哈哈,关注!!

不过吗,做产品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还有“市场”

网友D:
模拟并网做不好,那是没用心.。。

网友D:
光盘机的垂直,径向伺服系统, 电子--机械闭环, 可跟踪um级的坑道
俄国高端战斗机操纵系,还在用电子管的模拟控制
区区50Hz,跟踪不好相位,那就要被笑掉大牙了,很简单,电王频率标准是50Hz+/-0.5Hz, 整个自由振荡频率51。5Hz的高稳定的振荡器,把温飘做到100ppm/摄氏度,月飘做到500ppm, 玩得更深一点,用音叉振荡器。
并网前,先从电网引入相位信号,牵引本机振荡与电网同步,再切入电网,当电网断电时,肯定有过栽检出,则转入孤岛发电时,本机振荡自由频率输出,当电网恢复时,再引入同步,锁定后再次切入。
封闭系统内的多机并联,先启动一台提供同步,再依次开其它的即可。只要大家的自由频率不是偏得太多,都可以同步运行

网友A:
这就是一个硬件实现还是软件实现的问题了。
原则上,当然用纯模拟方法也可以实现并网,但电路复杂,成本高。数字控制,比纯模拟方法简单。
滋举一例:传感器输出往往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函数,例如热电偶。用纯模拟方法可以修正,但用个最普通的单片机查表内插就非常简单。

楼主:
蚂蚁搞的是全模的?我看到的逆变器锁相是单片机做的,发正弦波也是单片机做的,其余全是模拟电路。你的锁相是锁相环做的?

你说的还有一个问题,带容性或感性负载怎么办?这个我也要求尽量调成正弦波。

还有过载120%,**一分钟切。过载150%,**30秒切,短路,立即切,这个你也拿模拟做?

还有就是spwm的效率只有80%,而我看到的资料到了90%,好像是空间向量。这个模拟怎么做?下面是古道斜阳写的,要是下面的资料说输出的是方波,当我没说。

"家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输出功率为500VA-1000VA,完全用于家用。如今一些国外光伏逆变器的大厂宣称整机效率可以达到97%、98%。开始当然是不相信,后来详细看过相关的产品规格书,无一例外不使用非隔离、单级变换电路架构,因而达到这样高的效率完全是有可能的"

网友D:
俺玩的纯模似, 模似同步锁相,这个是古老的技术,电视机的扫描电路对相位要求不低吧,在晶体管时代就已经很成熟了的东西...

SWPM做98%输出,那并不是完全做不到, 隔离DC-DC已经达到96%, 非隔离DC-DC已经达到97%了, 这其中还有一个整流的损耗,SPWM是没有输出整流环节的, 这里至少有0.5%的节约.

再用英飞凌的cool mos, ZVSZCS, MPP磁环, 非隔离, 再提升1%是很有把握的, 但那是十分的烧钱

网友D:
用做RF的理念去对付EMC,用做Hi-Fi的理念去对付环路,用做CLASS-D的理念去做逆变(只不过电压源输出改电流源而已,过载?一个开关周期就检出了,想啥时起控都行),用喝酒的心态去品味磁性材料,模拟没有过不了的坎。。。现在行业分工过于精细, 极大多数人所持有的技术过于狭隘. 这个是比较郁闷的事情

网友E:
呵呵,支持蚂蚁。
蚂蚁说得好,做的也不错~

网友A:
“用喝酒的心态去品味磁性材料”
好。不喝酒的怎么办?用抽烟的心态?既不喝酒又不抽烟的怎么办?用喝茶的心态?

网友D:
那么,咱们学一下费曼吧:用**的热情去对付磁性材料

网友A:
这个费曼,据说开锁的本事不小,不管什么锁也挡不住。另外,打鼓也非常高明。

网友F:
光盘机的垂直,径向伺服系统, 电子--机械闭环, 可跟踪um级的坑道
俄国高端战斗机操纵系,还在用电子管的模拟控制
区区50Hz,跟踪不好相位,那就要被笑掉大牙了,很简单,电王频率标准是50Hz+/-0.5Hz, 整个自由振荡频 ...
引用 网友D:

严重同意,果然大侠

网友G(2012-03-04):
做个记号

网友H:

个人感觉,软件单片机还没真正扯进开关电源驱动中,只能做管理与外部控制。
对于开关电源其实都是一个路子,并不是神密的事,做电源不能死心眼,别钻进书本不出来,一个变压器不用计算你也可以用正常逻辑搞出来。其它什么什么设计什么什么电路都是写书者为了稿费弯弯出来的。
现在好多人都搞逆变,好象市场需求老大?本人没看到这个商机哈?有需要电源的吗?量大本人可找到党了。
现贴一逆变电路送给大家。[

网友I:
如今这年头,观念应该变一下了.现在都是数字的天下,包括电源的控制,正是少有人关注.在这方面才有很大潜力.

网友I:
至于逆变器,别以为装个程序就是数字式了.控制系统不行一样白搭.特别是用在电网上的,全部自主控制,对控制系统的要求跟电源一样.

网友J:
蚂蚁高手啊,顶

网友B:
是的  反正你也学不完  呵呵  严重支持啊

网友K(2012-04-29):
黑白电视机的一般都是模拟的,可人家那同步做得很好啊!如上面所说的,做不好是没用心吧!数字与模拟各有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