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的AD转换速度

楼主(2009-08-29):
问下对PIC熟悉的兄弟,PIC的AD转换速度最快是多少,是哪型号,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得几十K的速度把。

网友B:
PIC16系列,老的,比如F73,30KBPS,新的,比如883,100KBPS,至于16位,则不是200K就是500K,不少型号还是1MBPS,电源系列的MCU,更可高达2M。要看你的型号了,具体可以去装一个MICROCHIP的选型工具,就可以看了。V2。3。3是基于。NET平台的,要先装。NET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