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AD转换

楼主(2009-08-29):
问下熟悉飞思卡尔单片机的兄弟,不知道那个型号的转换速度最快?其转换速度是多少?

网友A:
8位单片机的AD转换速率一般可达400K SPS (2.5uS/次)
16位的DSC其AD速率可接近1M SPS

网友B:
请问:16KFLASH512Bram,自带16位AD的芯片大概多少钱一片。

网友C:
好像飞思卡尔片载AD精度最高就是12位

网友A:
现在马上就有16位AD的MCU了。第一款将为32位CF V1内核。陆续地有些8位MCU也会带这一高分辨率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