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2430天线问题

楼主(2009-08-29):
请问关于CC2430PCB上画天线,不平衡天线怎么画,有知道的能否说一下,我的QQ275190097.邮箱:mixianyou@sina.com,我没有找到,平衡天线有,但是那样的话板很大,看到有不平衡天线,可是要外接。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要先经过巴伦变换,然后按1/4波长画段天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