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解答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9-08-29):
我采用的双电源供电(图画的是单电源的),实际线路采用双电源供电,左端放大两倍效果很好,为什么右边的输出始终等于右边的输入而没有放大50倍呢,请高手 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输入信号多大?

楼主:
输入才5MV啊

网友B:
测测outa的输出信号大小

楼主:
我输入信号4。2MV.OUTA输出8.4MV,再测OUT2的时候输出没有变化,还是8.4MV.

网友C:
检查焊接情况,
怎么一个问题发几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