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键盘

楼主(2009-08-29):
今天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了一下4*4键盘,发现了点小问题

请看下面这段程序
P2=0xf0;        //column is 0; row is 1
  temp=P2;
   if(temp!=0xf0)   // some key is down
  {
   delay500us(20);   //delay to avoid shake
   temp=P2;
   if(temp!=0xf0)    //make sure that some key is down
   {
    P2=P2|0xfe;   //column scan
    temp=P2;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to find the key
     {
     case 0xee : P1=0x00;
     break;
     case 0xde : P1=0x04;
     break;
     case 0xbe : P1=0x0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其中的column scan一行的“P2=P2|0xfe;” ,我觉得用“P2=0xfe;”代替也是可以的
现把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附上,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我的小见解科学否   ^_^

网友A:
假如P2.0本来是1,这两个式子的结果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给P2口赋值为0xf0,只是为了检测有没有键被按下,那既然已经确定了有键按下,我再给P2口赋值为oxfe,跟它以前的值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