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比较器的数据手册上看不到SR、Av等参数呢?

楼主(2009-08-29):
比较器上一般找不到SR、Av等参数。好像衡量它的速度的仅仅是反应时间。
那么比较器的SR、Av大约为多少呢?比如说LM339

网友A:
比较器与运放不同,运放主要工作于线性状态,比较器主要工作于非线性状态。SR、AV都是考察线性工作的参数,在非线性工作状态中很难用到。正如一般的数字电路很少考虑SR和AV一样。谁在74HC的datasheet中见过AV这个参数?
比较器输出一般是OC形式,使用时接电阻到电源正端。一定要考察SR的话,只能说输出上升时的SR基本由该电阻和后级负载决定。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答。
对于比较器,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比较器没有SR、Av、GBW等参数,那么如果我要求对一个大幅值、频率很高(比如说10M,LM339好像是只对低频吧?)的信号做过过零比较时,这时选择比较器应该看哪个参数呢?

网友A:
不是比较器没有这些参数,而是这些参数对比较器工作不重要,设计时一般不考虑。
你要对频率很高的信号作过零比较,当然最重要的是延迟时间。
LM339用到10MHz,那是办不到的事。LM339的响应时间大约1us量级,怎么可以工作到0.1us周期?LM311都不行。
再说,你要对10MHz信号作过零比较干什么?比较器输出给什么器件,需要如此之快的处理?

楼主:
我想对10M信号用比较器整形,计频率

网友B:
用三极管放大,施密特电路整形就可以了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说将三极管接成施密特电路的形式吗?也就是在三极管放大电路上引入正反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