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急求各位高手解决问题

楼主:
图画的是单电源的),实际线路采用双电源供电,左端放大两倍效果很好,为什么右边的输出始终等于右边的输入而没有放大50倍呢,请高手 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2009-08-29):
输入是多大?输出又是多大?交代清楚点行吗?

我估计是饱和了,但不知具体输入大小,还有电源是正负12V吗?

楼主:
输入0-50MV。两级加起来放大100倍,不会饱和吧,电源是正负12V

网友B:
无法想象你所说的用“双电源”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因为,如果是正确的,那结果肯定正确,但现在你说结果不对,
所以请将你的实际使用的“双电源”的电路给出。

网友C:
应该是低级错误所致,检查电阻阻值是否正确,管脚定义是否弄错,焊接及PCB是否有问题等等。

网友D:
不太明白此话何意
左端放大两倍效果很好,为什么右边的输出始终等于右边的输入而没有放大50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