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多识广的老X,请教你个问题!先谢谢哦

楼主(2009-08-30):
PLC都是用梯形图来编程的,搞电子的我们都知道PLC里面的CPU其实是用了个单片机。
我的问题就是把编好的梯形图程序下载到PLC的过程是怎样的?
疑问1:编好的梯形图程序下载到PLC的是不是单片机的Hex程序呢?如果是下载过程就是单片机的IAP过程了。
疑问2:如果不是那就是道PLC里面的CPU可以解释并执行梯形图文件,那梯形图文件下载到单片机时的编码是怎样的,有没有标准?

网友A:
PLC内部可以用MCU实现,但并非这么简单
下载PLC != MCU的IAP
各家的PLC都有各自的编码,就像MCU的指令集一样

网友B:
编码各不同的。。。   LZ可以去找找,有不少人自己玩PLC,用51,PIC,ARM的都有

网友C:
PLC厂家已经在其内部固化了一个背景程序,关于代码的下载等都需要它的配合。
PLC的梯形图程序也需要一个编译程序,至于编译生成的代码格式,一般不对具体用户告知,一般有点类似BOOTLOAD的方式向PLC发送用户的应用代码。
梯形图本身只是一种逻辑关系表达式,一般不是可直接的代码,需要编译程序配合生成完整的应用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虽然不是很明白。
我想做个PLC玩,编程是我的强项,而plc的硬件不复杂,无非DI和DO,所以如果知道梯形图编码和里面的MCU的程序的关系,架构好程序做起来也不难

网友D:
做稳定了再说,见过人用单片机做PLC的,做小东西可以,做大的东西稳定很差,可以做好PLC的,一定对工业控制非常了解,经验丰富,很多人可以做出来,但是做出来的只是个样子而已,看起来很好看,用起来就是垃圾,不是打击各位,实话实说,有机会去给工厂做几个测试架,把人家要求实现了,做稳定了,再去考虑这些问题,认识一个电子城做测试架的,几年时间做测试架,给人免费维护的时间比制作的时间多很多,能做只是自我觉得而已,做稳定了才是重点

网友E:
楼主真想玩的话,我这里有个比较老的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F:
有些PLC也用AR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