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些图可以用什么元件代表?

楼主(2009-08-30):
请问些图可以用什么元件代表?

网友A:
CD4029--具有预进位功能的4 位二进制或BCD 码十进制加减计数器

网友B:
老T厉害,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C:
呵呵,估计是以前用的太熟了;P

赞!

网友D:
老T长有鹰眼……

网友C:
哈哈,看成“老T长有针眼……”了

连根针都能看到的针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