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68013A启动模式的问题,先说声谢谢了模式

楼主(2009-08-30):
小弟最近想研究68013A,但现在遇到了点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下:
1,我把固件用CyConsole.exe下载板子上可以正常工作的。然后我想把固件下载到EEPROM里,但用Hex2bix.exe生成的IIC文件有点问题,如果不加-f 0xc2的话,也就是:Hex2bix.exe –I –o fx.iic fx.hex,生成的IIC文件我用ultraedit打开看前八位是B2 47 05 31 21 00 00;
如果是 Hex2bix.exe –I –f 0xC2 –o fx.iic fx.hex,则前八位是C2 47 05 31 21 00 00 ,看出只是改了第一位。
如果是Hex2bix.exe –I –f 0xC2 –v 0x04b4 –p 0x1004 –o fx.iic fx.hex,则前八位是C2 04 00 EC 03 00 00 04.
这是为什么呢?太奇怪了

2,我把上面生成的3个文件分别都用EZ-USB INTERFACE的lg eeprom下载到外接的16K EEPROM(atmel的24c16a)里面,没有一个是可以工作的。而我把EEPROM的前八位用一块I2C板子读出来发现都没被改写,也就是说之前的IIC文件根本没烧录进去,或烧录到EEPROM的其他位址去了。
至于我怎么读EEPROM的前八位我就不在这里罗嗦了,总之肯定不会读错位址,因为我用这块I2C板子写EEPROM的前八位 比如c0 12 34 56 78 09 92 21,接板子后可以C0方式启动,而烧录了上面三个文件都没把这8位改写掉。

这个启动模式小弟搞了2天了还是没搞明白,希望各位大侠解说解说,不胜感激~~

网友A:
已经把你的问题转到AE GG那里,稍等

网友B:
楼主,你可能要重新安装一下CY7C68013A的开发包,试一试。
我同样用Hex2bix.exe去试,没有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hex2bix -i -o bulk.iic bulk.hex -f 0xC2 -v 0x04b4 -p 0x1004
查看生成的iic文件前8位是:
C2 B4 04 04 10 00 00 04
显示正常~~~ 你再去试一下,68013A东西太多,有得搞.....
还有firmware修改PID,VID时,编译成功后时要检查一下dscr.a51文件的PID,VID是否一致,以免加载不了驱动。
呵呵,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好象真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在公司的电脑里就可以了,家里的就是不行,太怪了。
我在cypress网上看到有两个开发包:
cy3681_ez_usb_fx2_development_kit_15;
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
第1个有60多M,第2个才20多M,应该第二个是最新的,为什么大小差怎么多?这两个开发包有什么区别呢?
我安装该安装哪个?是先安装第一个再安装第二个,还是只安装第二个呢?谢谢了

网友B:
68013A用是CY3684的开发包

CY3684是Cypress的CY7C68013A开发板的名字~~~安装这个就可以了
CY3681是老版本的....

楼主:
谢谢小工程师,我现在安装了CY3684,生成IIC文件正确了,但现在又遇到了个问题,我从CyConsole.exe进到EZ-USB interface界面烧录EEPROM,我点的是lg EEPROM那个按键,板子上接的EEPROM是ATMEL24C16A,软件提示烧录成功的,但我断电上电板子没工作,好像IIC文件没烧进去。我是按网上说的方法,先断开SDA脚,等板子枚举成功后在小心接上EEPROM的SDA脚,然后再烧录。
我用EEPROM烧录器 把文件烧进去再接回到板子上可以工作的,但那烧录器很不好用,所以我想请教下怎么用CyConsole在线烧录EEPROM呢?是不是因为对这颗EEPROM不支持呢?

网友B:
24C16 16K(2048x8) 应该可以支持的,需要根据EEPROM选择地址A2A1A0是000还是001,
可以看看68013的TRM(技术参考手册)的13章EEPROM部分。

CyConsole就是在线烧录的,操作多了就熟了,可以参考一下help说明......

楼主:
24C系列的一直不行,上周去电子市场买了个24LC64的eeprom,终于可以烧录进去了,晕倒。。。
不过文件烧进去了还是有个奇怪的问题,我程序实现一个简单的LED闪烁,就是程序运行多少周后我就控制LED亮灭。我把程序直接烧录68013里时LED大概每1S闪烁一次,但如果把程序烧录到EEPROM里用C2模式启动的话,就变成了大概2S闪烁一次。感觉是主频变慢了。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呢?谢谢了。

网友B:
楼上研究相当仔细,有可能有细微差别!

直接烧到68013芯片内C0状态,可能在读取内部RAM时速度相对快点;

外接EEPROM还有I2C总线时钟频率的影响,分别在400KHz/100KHz,实际的也许只有350或者90左右...

细微的差别应该是有点的,个人看法,呵呵!

楼主:
Hi 小工程师,不好意思可能我没把问题说清楚。LED闪烁是在程序跑起来以后的,也就是说C2模式下68013已经把EEPROM里面的程序复制到了片内存储器里并运行了,结果LED闪烁明显变慢了(1秒和2秒还是很明显的)。而如果是用CyConsole把同个程序烧录到68013里(不接EEPROM 时)就变成1秒钟左右。

网友B:
楼上,是否用的CY3684的开发板?

好像开发包也有LED显示的例子,找个时间帮你试一下,看看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2010-01-08):
谢谢7楼,烧了半天没烧进去,还以为EEPROM坏的,换了两片还是一样...

网友E:
小工程师真是热情

网友F:
小工程师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