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比较单元多路PWM相位

楼主(2009-08-30):
每个EV模块可以产生两两互补的三对PWM信号,但是实际的逆变电路需要的PWM信号是有相位差的,比如120°。
    请问大家,这些相位可不可以延时来产生?如果可以的话通过那个寄存器来设置这三组PWM的延时?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才能用比较单元得到由相位差的PWM?
    谢谢指点
    下边是实验指导书上的一道作业题

PS:我需要的PWM波形是周期相同、占空比相同,但是有一定的相位差,而相位差还必须是可调,最好用一个EV实现

网友A:
CMPRX三个比较寄存器设置不同的时间相位就不一样了。注意比较寄存器存的是开通时间,也就是什么时候开通,而不是导通时间(一个载波周期导通多长时间)。开通时间不一样,相位当然就不一样了。实际应用时这三个寄存器的开通时间一般是每个载波周期实时跟新的,如SPWM,SVPWM.

楼主:
我想得到的波形是周期相同、占空比相同,但是有一定的相位差,而相位差还必须是可调的。
2楼朋友说的办法只是改变占空比实现导通的时间差,但是却是同时关断的,导致占空比不同,所以这个方法不合适,但是还是感谢这位朋友

网友A:
想了一下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原来没细想,感觉在一个载波周期内实现很困难,不管是是连续增模式还是连续增减模式相位不一样占空比肯定就不一样了。感觉考虑用两个4ms的波形来合成楼主所需要的一个8ms波形有可能,可能想法比较幼稚,希望高手替楼主来解决吧

楼主:
如果比较单元不能实现的话只能用GP实现了,但是最多只能有4路这样的信号,如果需要多于4路的话就很麻烦了

网友A:
你是一下把CMPR1=函数直看行不行

楼主:
要实现相位差的改变,改变CMPR的值有用吗
好像没什么用啊
要改变计数器的初值

网友A:
可以的,你试一下,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帮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