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调试器里ctrl-Z怎么用?

楼主(2009-08-30):
这几天在有串口调试器调试GSM模块发短信息。最后一步是按“ctrl+z”发送;但在我按CTRL+Z键时,它的功能不是发送,而是撤销和返回的功能。短信息根本发不出去。为什么?

网友A:
不要用串口调试器,用超级终端

楼主:
谢谢2楼!
今天下午总算调试好了。现公布出和大家一起分享:

/******************************短消息调试笔记*******************************************
// AT+CSMS 选择消息业务
AT+CSMS=0   // SMS 的AT 命令兼容GSM 07.05 Phase 2
AT+CSMS=1   // SMS 的AT 命令兼容GSM 07.05 Phase 2+
// AT+CMGF 选择消息格式
AT+CMGF?    // 查询当前值
AT+CMGF=0    // PDU: 0
AT+CMGF=1    // TXT: 1
// AT+CMGL 列举短消息,AT+CMGF=0 PDU模式
AT+CMGL=0   // 接收未读
AT+CMGL=1   // 接收已读
AT+CMGL=2   // 存储未发送
AT+CMGL=3   // 存储已发送
AT+CMGL=4   // 所有消息
// AT+CMGL 列举短消息,AT+CMGF=1 TXT模式,等于号后前的是字符串
AT+CMGL="REC UNREAD"  // 接收未读
AT+CMGL="REC READ"  // 接收已读
AT+CMGL="STO UNSENT"  // 存储未发送
AT+CMGL="STO SENT"  // 存储已发送
AT+CMGL="ALL"   // 所有消息
// 删除信息
AT+CMGD=1,4   // 删除sim卡上已发的和未发的全部短信
AT+CMGD=1,2   // 删除已读短信
// 将消息提示该为中断方式。这样在收到短信的时候内容直接用+CMT: 提示出来,不存卡。
AT+CNMI=2,2,0,0,0

// 用TEXT模式发短信息流程
AT+CMGF=1\r   // TXT模式
//AT+CSCA="+8613800512500" // 写信息中心号码
AT+CSCS="GSM"\r   // 字符集
AT+CMGS="+8618913179619"\r // 写手机号
>HELLO    // 发"HELLO"
1A    // (ctrl-Z)以十六进制发送
// 用PDU模式发短信息流程
AT+CMGF=0\r   // pdu模式
AT+CSCS="UCS2"\r  // 字符集
AT+CMGS=   // 之后跟的是从短消息中心之后的所有字符长度
0891683108502105F0  // 短信息地址
11000D91683155845570F1  // 对方手机号
000800    // 14
06    // 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4F60597D0021   // 数据
0x1A    // (ctrl-Z)以十六进制发送
注: 在发送短信时,SMSC地址可以不要,用00代替。
如发送“你好!”到13554855071.代码如下:
AT+CMGF=0\r
AT+CSCS="UCS2"\r
AT+CMGS=21\r
“0011000D91683155845570F1000801064F60597D0021”
0x1A
********************************************************************************
0891683108502105F011000D91683155845570F1000801064F60597D0021
0891683108502105F0 // 短信息地址
11000D91683155845570F1
000800   //14
4F60597D0021

什么是PDU Mode?
它是发送或接收手机SMS消息的一种方法。消息正文经过十六进制编码后进行传送; PDU发送只能输入十六进制的字符0-9 A-F.

基本的PDU命令:
->读取短消息
AT+CMGR:

->列举短消息
AT+CMGL:

->发送短消息
AT+CMGS:

PDU接收短信格式:
+CMT: ,26
08   // 地址信息的长度
91   // SMSC地址格式(TON/NPI),用国际格式号码(在前面加‘+’)
683108500145F1  // SMSC地址13800510541
24   // 基本参数(TP-MTI/MMS/RP)
0D   // 回复地址数字个数,共13个十进制数(不包括91和‘F’)
91   // 回复地址格式(TON/NPI)
688119139716F9  // 回复地址(TP-RA)
00   // 协议标识(TP-PID)
08   // 用户信息编码方式(TP-DCS)
90809281543223  // 时间戳(TP-SCTS) 090829 18 45 23 32
06   // 用户信息长度(TP-UDL)
4F60597D0021  // 用户信息(TP-UD)
********************************************************************************/

楼主:
/******************************短消息调试笔记*******************************************

// AT+CSMS 选择消息业务
AT+CSMS=0                        // SMS 的AT 命令兼容GSM 07.05 Phase 2
AT+CSMS=1                        // SMS 的AT 命令兼容GSM 07.05 Phase 2+

// AT+CMGF 选择消息格式
AT+CMGF?                         // 查询当前值
AT+CMGF=0                         // PDU: 0
AT+CMGF=1                         // TXT: 1

// AT+CMGL 列举短消息,AT+CMGF=0 PDU模式
AT+CMGL=0                        // 接收未读
AT+CMGL=1                        // 接收已读
AT+CMGL=2                        // 存储未发送
AT+CMGL=3                        // 存储已发送
AT+CMGL=4                        // 所有消息

// AT+CMGL 列举短消息,AT+CMGF=1 TXT模式,等于号后前的是字符串
AT+CMGL="REC UNREAD"                // 接收未读
AT+CMGL="REC READ"                // 接收已读
AT+CMGL="STO UNSENT"                // 存储未发送
AT+CMGL="STO SENT"                // 存储已发送
AT+CMGL="ALL"                        // 所有消息

// 删除信息
AT+CMGD=1,4                        // 删除sim卡上已发的和未发的全部短信
AT+CMGD=1,2                        // 删除已读短信

// 将消息提示该为中断方式。这样在收到短信的时候内容直接用+CMT: 提示出来,不存卡。
AT+CNMI=2,2,0,0,0

// 用TEXT模式发短信息流程
AT+CMGF=1\r                        // TXT模式
//AT+CSCA="+8613800512500"        // 写信息中心号码
AT+CSCS="GSM"\r                        // 字符集
AT+CMGS="+8618913179619"\r        // 写手机号
>HELLO                                // 发"HELLO"
1A                                // (ctrl-Z)以十六进制发送

// 用PDU模式发短信息流程
AT+CMGF=0\r                        // pdu模式
AT+CSCS="UCS2"\r                // 字符集
AT+CMGS=                        // 之后跟的是从短消息中心之后的所有字符长度
0891683108502105F0                // 短信息地址
11000D91683155845570F1                // 对方手机号
000800                                // 14
06                                // 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4F60597D0021                        // 数据
0x1A                                // (ctrl-Z)以十六进制发送
注: 在发送短信时,SMSC地址可以不要,用00代替。
如发送“你好!”到13554855071.代码如下:
AT+CMGF=0\r
AT+CSCS="UCS2"\r
AT+CMGS=21\r
“0011000D91683155845570F1000801064F60597D0021”
0x1A

********************************************************************************
0891683108502105F011000D91683155845570F1000801064F60597D0021
0891683108502105F0        // 短信息地址
11000D91683155845570F1
000800                        //14
4F60597D0021

什么是PDU Mode?

它是发送或接收手机SMS消息的一种方法。消息正文经过十六进制编码后进行传送; PDU发送只能输入十六进制的字符0-9 A-F.

基本的PDU命令:

->读取短消息
        AT+CMGR:

->列举短消息
        AT+CMGL:

->发送短消息
        AT+CMGS:

PDU接收短信格式:
+CMT: ,26
08                        // 地址信息的长度
91                        // SMSC地址格式(TON/NPI),用国际格式号码(在前面加‘+’)
683108500145F1                // SMSC地址13800510541
24                        // 基本参数(TP-MTI/MMS/RP)
0D                        // 回复地址数字个数,共13个十进制数(不包括91和‘F’)
91                        // 回复地址格式(TON/NPI)
688119139716F9                // 回复地址(TP-RA)
00                        // 协议标识(TP-PID)
08                        // 用户信息编码方式(TP-DCS)
90809281543223                // 时间戳(TP-SCTS)        090829 18 45 23 32
06                        // 用户信息长度(TP-UDL)
4F60597D0021                // 用户信息(TP-UD)
********************************************************************************/

网友B(2011-06-29):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在发送信息的时候,信息发过去了,可手机接收到的全是乱码,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应该是26

网友D: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在发送信息的时候,信息发过去了,可手机接收到的全是乱码,这是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B:

用文本模式发送比较简单 在处理字符时接收端不会出现乱码
如果是PDU模式发送 那就得仔细考虑编解码的问题

网友D:
我用串口调试的时候 当需要发送CTRL-Z时 先切换到十六进制发送 然后输入1A

网友B:
PDU 格式中:11000D91683155845570F1  // 对方手机号 怎么把手机号转化成前面的一堆码(不知道是什么码)

网友B:
我用PDU格式能成功发送,而TXT格式,能发送出去,可是手机收到的是乱码?谁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网友E:
这里有常用gprs at命令供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219-1-1.html

网友F(2017-04-13):
引用 网友D:
我用串口调试的时候 当需要发送CTRL-Z时 先切换到十六进制发送 然后输入1A

非常感谢,有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