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做的DC转DC降压电路5-12V 5A 怎么设置OCP?

楼主(2009-08-30):
用3843做的DC TO  DC电路,输入11-25V输出电压5V  10A,产品在工作时IC发热严重,效率满载时为88%左右,请高手解决..

网友A:
把3843的电源电压提高一点试试

楼主:
3843的电压已经已经比较高了,在空载时3843电压基本上等于输入电压,满载时由自举升压电路和C945组成的稳压电路供电,稳压点在22V,用的MOSFET的SPEC上Cgs=600PF左右,是不是3843驱动不了造成发热过大,

楼主:
加上PCB板图

网友A:
确定的IC过热,其他元件不热?10A的电流,看样子你的电感过小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应该将波形贴上来.

网友A:
有可能的几个原因是:
1、工作频率过高,导致驱动损耗过大,3843不能出过高的频率,不知道你做了多高.
2、开关管Qg大了点,所以应有一个外接的图腾柱推一下.
3,你的驱动电压有可能会过,有时候可能会不够.
4、总之你的VCC和驱动的做法不是很完美,你可以外接一个辅助供电,用个别的驱动方式看一下.你的ic发热跟驱动电压和方式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开关频率设置在85KHz,我在Vcc上用示波器测试过波形,电压负载在0.3A的时候Vcc电压很稳定,觉得可能是3843驱动不了MOS,我试一下外接图腾柱,那样3943的供电方式就能改一下了.

楼主:
10A工作时3843的频率不能太低,要不电感电流太大,很热,改成图腾柱驱动后不知道能不能把频率提高到250K?那样电感和电容还有减小的余地....

楼主:
更改驱动后电路,不知道驱动合不合适,见到有别的电路用两个MOS推动图腾柱?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网友A:
1、你看一下你的图,如果输入是15v,而输出是12v,那时电路就不能工作了,我还是搞不太清你输入和输出的关系,这是会影响VCC的吧.你电路图标的不是太明白.我搞不清你究竟能举起多少V的电压去驱动开关管.
  2、我用2843做过400K,3843不太清楚,250K问题应该不大,图腾柱你还是用三极管吧,MOS管配对的不好找,而且还贵.

网友A:
还有两点:
1、隔离驱动占地大,为了保持电路简洁,VCC同样是自举,在输入不一样的情况下,驱动电压大小的难题是一样的,那就不值了.
   2、如果隔离驱动初级从芯片7脚取,电压可能不够,而且效率也会变低.

网友A:
Q1导通时Q2的集电极电压是举起来了,但是U1的VCC还是固定电位;
2.4k的定时电阻和10nF的定时电容产生的振荡频率在60kHz-70kHz左右.

楼主:
自举电压应该是U1驱动电压加上输出电压吧,输入15V的时候图腾柱的供电电压应该在15+12V=27V吧,这几天示波器送修没有测试过,我看到晚上有人在图腾柱之前加了两级放大电路,不知道有什么用,
    在没有加图腾柱之前我测试过

楼主:
输入电压15.5V输出电压5V,此时U1的Vcc电压会有31V左右,基本上都超过U1的最高共组电压了,U1发热很严重;不过后来我用稳压电路把电压稳定在22V后U1还是很烫

网友A:
Q1截止时D1给C1充上VCC,Q1开通后,C1叠加VCC经D2放电,Q3的供电理论上是两倍的VCC.
U1的VCC是Q2的稳压输出,难道会超过15V?如果是1楼的图纸,建议观察有无电流从6脚流入7脚流出?
还有U1的3脚接5脚,很想见识一下PWM波形.

楼主:
输入电压在25V 的时候MOS管很烫,效率很低,星期一的时候,我测试出电流和电压的波形图...

楼主:
改善后的最终电路,输入电压可以达到40V左右(没有在试着升高输入)3843发热问题解决了,频率还是固定在85K左右,输出5V 5A的时候,效率为88%输出电压在10V 5A的时候,效率在90%左右.

网友A:
D1的正极可以连接到3843的电源脚,并取消D2.这样就可以解决MOS栅极驱动电压过高的问题.同时修改一下R2的阻值,K欧姆级别.这样驱动电路的损耗就可以小很多.3843的第三脚接地?这样驱动波形不稳定吧?感觉没把正确的电路贴出来...

楼主:
电路是我自己画的,没有怎么检查画得比较烂,实际驱动电压不高R3再后来我已经取消掉了,觉得没有必要,D2好像可以取消(明天试一下),图腾柱的供电电压是(在20V输入的时候)是40V的脉冲电压,之前我还在图腾柱供电上加了50V  10uF滤波,可是觉得图腾柱的供电电压波纹还是很大,后来干脆不要滤波,奇迹出现了驱动的波形比以前更好了没有毛刺,整个一个方波(有点夸张);实际测试MOSFET的G  S脚之间电压很稳定的在20V一下.

楼主:
3脚电流检测脚接地是因为还没有想出来合适的OCP电路,就干脆接地了,这样子波形很稳定电路也很稳定就是,启动特性不是很好,满载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的,输入没有限流的话会烧掉MOS.不过看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在那里加OCP检测电阻????望高手指教...

网友A:
试试这样看行不行
把第四脚的锯齿波引入到第三脚,此时3843工作在电压模式.
第一脚设置一个软启动电路.
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取输出续流二极管的电流样,电路运行在CCM模式的时候,这个电流应该跟开关管的电流是一样的.设一个阀值,在过流时让3842软启动电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