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C3842D和TL3842P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8-30):
UTC3842D与TL3842P有什么不同,他们能直接互换吗?我发现如果用TL3842P互换UTC3842D时,这时这个产品的最低启动电压也变高了,用UTC3842D最低启动电压80V,换TL3842P最低启动电压变成了95V;启动时间也有很大的变化,UTC3842D在85V启动时零点几秒就有输出电压了,TL3842P在100V启动时要2秒钟输出端才有电压输出,不知什么原因,请大虾解释!!(

网友A:
这是因为两个IC在启动之前的漏电流不一样,TL的大概是1mA,UTC的要小.好久不做电源了,这个参数的具体叫法和实际值记得不是太清,建议查一下规格书.

楼主:
谢谢了,是这个问题,我按照你的说法,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