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浮地电源问题

楼主(2009-08-30):
输入+13.5v单电源,输出+5V、-5V,输出功率各大于200MA,-5V精度正负50MV、波动小于0.5MV.不考虑基准源+功率管形式。负载正端电流I1=35MA到47MA,负载负端电流I2=68MA,要求单元加整个负载不超过120MA。
自己做了个电路,+5V能很好满足要求;测试了下负端的-5V的 波动0.5MV在带上正端负载后波动在30MV内、不能达到 波动0.5MV的要求(后端用LM317和7805都不能)。

网友A:
看不懂,+13.5,+5V,-5V都是针对图中唯一的一个地而言吗?

网友B:
你的图没有负电源部分。
这种现象,多半是布线或接地不合理造成的。0.5mV应该说是比较高的指标,对布线要求相当严。

楼主:
回三楼   电源是没有负电源 完全是浮地 负电-5V实际上是以5V做参考地 ,10V 参考为+5V。  还没有布板,现在只是搭板实验,成功后布板。  0.5MV不能达到要求是由正端负载电流变化而引起的。 单我现在不知如何改进达到0.5MV的要求
回一楼  +13.5V是对输入电源地而言,   +5V  -5V是对输出参考地而言  。

网友C:
我有点懵了,楼主能把整个电路包括输入输出完整的给出来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 +13.5V输入电源地在哪?

网友B:
从哪里也看不出-5V。
实在是晕。

楼主:
输入的电源地都是  -5V     跟大家说了   系统工作用的是浮地  , 请大家把图点大看   上面都标了的

网友B:
还是看不出。
你的图中有地线符号,按说,有地线符号时,所有电压都是以地为零。
那么你的电路中就没有+5V。

楼主:
]看来我说的不够清楚。
那我先这么说 : 13.5V(对输入的电源地)电源进来前段稳压到 10V  ,10V经过后端稳压到 5V  (以上都是针对输入电源地说的)

再  :    我们已经得到 2个电压了  10V  和5V    。  但是我接负载的时候  在 10V和 5V 之间接个负载,那么他们之间的相对电压是不是 5V呢 ! 在5V和地之间接个负载   (我们把5V作为输出地,作为公共端),那么我不是形成了  +5V  和-5V呢。    这种接法我们是用于多种产品的 ,而且都是 用了  10年以上 ,请勿怀疑。只是目前这个参数相对 高点而已  。  我们对电源的要求是MV级的 。 有些产品用了DC  -DC  ,以及功率管等。但这个产品要求用三端稳压。

网友B:
原来如此。
我不怀疑你们用了十年,我怀疑设计者的电子知识。
这个电路,噪声不大才怪。

你那个正端负载电流小于负端负载电流,要是正端负载电流大于负端负载电流,你怎么办?

楼主:
回13楼    前面我讲的 可能让你误解了,我说 用 10年事说的  :输入单电源,输出正负 电源的这种接法。 以前用的都不是三端稳压,用的DC-DC ,内部线圈隔离,不存在你说的不平衡的问题。

我现在 采用三端稳压 都出现了 你说的这种问题,所以我都来求救 各位啊

楼主:
现在  就是存在  30MV噪声问题

网友D:
完全明白楼主的意思,你+5V加负载时相当于把负载和后面的三端稳压芯片并联起来,才导致-5V噪声加大,感觉改善布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关注中。

网友E:
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可以考虑用并联式稳压;

楼主:
回17楼  并联我也是测试过的  也是不行的

楼主:
maychang 兄及各位   可有能达到要求的三端稳压成熟方案 ?

网友B:
我是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