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烧录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了2812的标准CMD文件和rts2800_fl040830,烧录完后,DSP芯片直接锁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没有去锁芯片啊!是不是程序太大,128k的Flash不够?程序生成的.out文件171K,那么转成烧录的coff文件是多大呢?怎么查看?我没有外扩存储器
现在解锁不了,算是报废了:L
怎么安全烧录啊,可不想在废芯片了

网友A(2009-08-31):
我不知道你怎么锁住的,但是有点可以肯定 你的.OUT 文件大小与你烧录到FLASH 里的大小 没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并不是等号 ,当然 你说的程序大烧到密码区是有可能,你可以看下你的CMD文件中 在FLASH中分配如何!一般如果有问题的话 在编译的时候会提示你已经超越边界!

楼主:
我查看了.map文件,128k的flash空间是应该够的。 我使用的.cmd和烧录用.lib文件在编译时出现警告:

楼主:
尽管如此,在合众达的SEED-DEC2812开发板上烧录提供的例程没有遇到问题。但是烧录我的程序就又把芯片锁了,这下开发板也只能送修了。对于我的程序,是不是分配的空间出了问题才导致这种结果?!怎样确定各个空间的长度大小呢?
还得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我的天啦 這樣的警告 你都敢往里面燒程序啊!

我不知道這樣會產生什么后果,好像跟你密碼或許也有些聯系! 如飛你程序里沒有.CONST

楼主:
因为没有想到出现这种问题,烧录不了应该出警告的。
而且烧录合众达的例程时也出现这个警告却烧录成功了,所以也没有再认真考虑了。
下的.cmd文件是Ti的标准文件,应该没有问题啊!?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很着急啊,不想再报废板子了

网友A: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咨询一下TI的技术支持

楼主:
有问题找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