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1051仅有的一个定时器怎么实现3s延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30):
定时器不够使,再定义几个变量做计数器,肯定够用的。

网友B:
用软件嵌套循环配合定时器实现,比如启用双重嵌套循环,设定两个字节型变量,置初值为0,定时器设定为16位模式或8位自装载模式,用中断或查询法,定时器溢出时进行累加操作,待外层循环变量到达特定数值时即完成延时。在单任务下,此法可以比较精确的延时任意长时间,多任务下如要取得较为精密的延时需进行修正。没有定时器资源时,只要有大致固定的软件运行循环周期也能用此法实现长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