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问两个特别菜的问题。

楼主(2009-08-30):
1、用PWM控制PWM是怎么回事呢?我看论坛的帖子时,看到有人说到这个,不明白是什么?
2、如果我想用PWM控制直流电压的大小,也就是说实现一个直流稳压电源,应该怎么做呢?我BAIDU了下,看到有人说是通过PWM信号控制MOS管的导通电阻,从而改变直流电压的占空比。但是这样的话,岂不还得滤波?

问题比较菜,还望高手轻拍。

网友A:
1.  不知道
2.  你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

网友B:
用PWM控制PWM,完了,我也没听过咯

网友C:
“用PWM控制PWM”
哪个论坛看到的?最好把原文贴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PWM给PWM供电"
原帖地址: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5%8A%9F%E6%94%BE

网友C:
那个帖是要做个工频功率信号发生器,功率20VA,频率45-65Hz。因为要求说得不明不白,我没有回那个帖。
也没有什么"PWM给PWM供电"呀。

楼主:
那帖子里有的,10楼的回复。

网友C:
不错,是有这句话。
发帖者的目的,是用一个高频PWM波经滤波产生工频正弦波形,但增益没办法控制。接下来几帖,一位建议用电位器手动调节,被发帖者否定,说是要自动调节。又有一位建议用数字电位器,发帖者又否定,说是太贵。提“PWM给PWM供电”,意思是用一个直流输出的PWM电源,给产生正弦波形的PWM电路供电,控制直流输出的PWM电源的输出电压,就可以控制正弦波形的幅度。这实际上与无线通讯中的调幅类似。但直流输出的PWM电源输出调节范围不够大(原发帖者要从零开始调),所以那帖中10楼说“用PWM给PWM供电调节范围太窄了”。
确实是“PWM控制PWM”,但省略了,说完全是“用一个可调输出的直流PWM电源控制另一个产生正弦波形的PWM电源输出的幅度”。

网友D:
可以的,我有设想过用MCU做个铅酸电池充电器,但是没动手去搞,方法是:
MCU放在次级,调整成MCU不接时,输出12V,
MCU的PWM滤波得到0~5V的控制信号,这个电压与431的控制电压叠加,
这样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在9V~15V变化.

楼主:
请问t.jm:MCU的PWM滤波后纹波应该很大吗?并且要变成0-5V的电压还得经过放大吗?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电压与431叠加后应该输出的是10-15V的电压啊?为什么会是9V-15V的电压呢?
谢谢回答。

网友D:
1:纹波不会大的,滤波时间常数大点纹波就小了.
2:9V~15V到只是一个示范性的说明,也许是8V~16V呢,而且这个范围是可控的,
如果PWM滤波后的内阻小控制范围就大,内阻大控制范围就小.
PWM=50%时,对输出电压无影响,
PWM=0.0%时,使输出电压增加,
PWM=100%时,使输出电压减小.

楼主:
谢谢t.jm。
按照你的说法,我想将PWM滤波后的输出与TL431的电压在运放的同相端作加法,从运放输出可变的直流电压。
不过好像这样运放不能输出大电流,在功率大的情况下,可能会不合适吧。
那么如何使这样的电源输出大电流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