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输入衰减问题

楼主(2009-08-30):
我想在DDS后面加一个LC滤波,设计时特征阻抗定为50,计算完成后用EWB仿真正确。但是当我实际搭完之后发现当信号源(输入阻抗为50欧)接入滤波网络之后信号幅值有很大的衰减,更有趣的是滤波器的输出却又把信号放大了。通过扫频源证实该网络确实有滤波效果,可是幅值衰减太大也无法使用啊。我怀疑是阻抗匹配的原因,可是我是按特征阻抗50算的,而且仿真也正确,这样我该怎么解决呢?

  请赐教。

网友A:
你的器件有问题,特别是电感,注意器件的频率特征及分布参数。

楼主:
那我该怎么做呢?做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

  而且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现象。。

楼主:
再问一句,那绕电感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是用一个软件,输入线圈的直径、长度、匝数计算电感值,然后按照这些参数来绕的。由于没有测量的仪器所以我也就直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