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 差分

楼主(2009-08-30):
(无正文)

网友A:
xnwxq发表于 2009-8-23 19:0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楼主: 表压,绝压,差压表压1、我们实际用的压力都是表压力;
2、绝对压力是实际压力,而有意义的是表压力,表压力 = 绝压 -  大气压力;
3、差压是两个实际压力的差,当差压中的一个实际压力是大气压时,差压就是表压力;
4、差压是两个实际压力的差,当差压中的一个实际压力是真空时,差压就是决压力;
1、压力计的莫盒在环境大气压中,测出的压力是表压力;
2、压力计的莫盒在真空中,测出的压力是绝压力;
3、压力计的莫盒在另一个压力中,测出的压力是与另一个压力的差,即差压;

参考参考

网友A:
参考参考……
iC921发表于 2009-8-25 22:4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评分 返回版面 TOP
3楼:
3、压力计的莫盒在另一个压力中,测出的压力是与另一个压力的差,即差压
这个恐怕不太好。此时应该是相对压力。

表压(力):与大气压的压力差。此处的“表”字为何意,不知道。
绝对压力:对真空的压力
差压=压力差:两个压力之差。当是说一个压力与一个固定压力这差时,为相对压力。所谓的差压,可能不足以表示出其原意。例如,“表压(力)”原本是相对于大气压的压力,可是它也不叫差压或压差。

显然,表压是相对压力的一种。

楼主:
iC921,首先谢谢您!但是,我说的是模拟电子里面的概念。你能不能从模拟电子方面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差动和差分
我理解,在模拟技术方面的意义是一样的,一般不作区别。不过,我认为,差动强调的是从信号输入角度的观察结果,从源输出的角度看;而差分则突出从放大器接收信号角度的观察结果,从源的角度看,它已经是负载了。

临时想出来的,仅仅代表我目前的理解,似乎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