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

楼主(2009-08-30):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音频放大电路采用的是NE5532,那如何滤除掉接收到得声音里的杂波,从而得到我们有用的信号?

网友A:
只能加带通滤波,把通频带之外的信号衰减,这样显得噪音小一点。

网友B:
“接收到得声音里的杂波”在带内的,是很难办的,日本曾做过BB降噪,有一定效果。

网友C:
DB是日本人搞的?没搞错?那玩意儿是互被型降噪系统,主要是降低磁带的本低噪声,与FM,CD,通讯机里的预加重,去加重同出一撤,都是记录(调制)人为提升高频分量,读出(解调)时再等比例衰减高频分量,故而可等效降低高频噪声。
楼主这个,可玩玩动态降噪技术,用一个高频噪声检测电路,去控制一个压控L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