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

楼主(2009-08-30):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音频放大电路采用的是NE5532,那如何滤除掉接收到得声音里的杂波,从而得到我们有用的信号?

网友A:
首先,要分清噪声是来自信号源的还是来自线路自身的,前者才可以考虑通过插入滤波器来减轻噪声的影响,但条件是噪声具有特定频谱和规律,但鉴于楼主明显是初学者,大体上所遇噪声未必来自音源而是线路自身。线路自身的噪音主要来自不合理的电路/PCB设计以及电源、音频传输线等,要先分清噪声的具体来源方可对症下药。音频电路最常见的噪声是50Hz工频交流声,主要通过改进电源特别是加强滤波来解决,信号线则应采用屏蔽线且屏蔽层要在恰当的地方接地。线路中的地回路也有讲究,各接地点必须为低阻通路并汇接于主滤波电容处。电路噪声的去除是一项需要知识、经验的综合性工程,要多实验、多观察、多思考,而且除非是初级错误,否则往往需要多方面整改才能达到目标,需要有足够耐心和悟性。

网友B:
如何滤除掉接收到得声音里的杂波
最好的方法还是不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