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FG240160B(液晶显示模块)的用法

楼主(2009-08-30):
我是电子爱好者,最近买了两个FG240160B搞制作,因为12864显示内容太少,所以换了这个。这个FG240160B是在淘宝买回来的,店主发了一个PDF的资料,但上面没有关于FG240160B的读写协议。晕倒,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有大侠弄过这个玩艺的吗???有关于这个东东的读写协方吗?十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屏的北面电路板,应该是T6963C的控制器,找找T6963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汗!
看PDF你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我是楼主,这个FG240160B模块是不是驱动的,要用店主说要用EPSON SID13305F00A1驱动,找了半天没有相关资料.....这两块液晶模块真的很漂亮很细腻,用不了真可惜.......(附件是一个PDF资料)

网友C:
LZ,你这个屏只是个纯驱动而已,需要外部加控制器后才能与MCU相连实现显示,或者MCU就带LCD控制的也行,推荐你使用S1D13700,IC资料自己Google一下,S1D13305已经停产了,当然如果想便宜,使用RA8835+SRAM也可以实现,只要你自己Google到控制器的资料就知道怎么连接了.

网友D:
买带有驱动芯片的液晶显示模块,网上搜索一下很多,如青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