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硬件的反应时间

楼主(2009-08-30):
我将dsp2812的数据线与d12的的数据口相连,进行时序配置,现在连续读能够实现,而连续写没有实现,所以想请教一下:
     我的连续写是对d12的硬件进行操作的,比如配置时钟等,这种对硬件的操作,是否需要添加适当的延时,以便硬件做出反应?
     添加延时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望赐教!

网友A:
某些外设的操作特别是写操作是需要延时的,具体信息应查数据手册,其中会载明器件的最小读写周期,同时DSP的操作周期也是已知的,根据主频即可计算获知,二者比较,以时长者为准。需要延时时,可插入相关指令,有的器件还支持等待周期控制,与低速外设互联时采用插入等待指令更方便。

楼主:
谢谢二楼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