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1380的问题,请有用过的人帮忙指点

楼主(2009-08-30):
现在的问题是,1380在3V时晶振启动很慢,另外,测量晶振开始工作了,但读内部的寄存器还是不动。

网友A:
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延迟,一般推荐在OSC启动到完全稳定需要留出2~3S的时间延迟,你可以在这3秒内多次检测HT1381的OSC振荡启动位,如果检测到为非启动状态,就始终给她发送启动命令。

至于在3V时启动很慢的现象,你可以检测一下你的晶体电路是晶体质量,首先你要确保你的谐振电容不要太多,这个电容不仅是指你焊接上去的电容,还可能是别的外电路造成的等效电容,我最近刚混了条裤子,你可以看看去。

网友B:
估计你是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