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48FXXE中的EEPROM相关问题

楼主(2009-08-30):
HT48FXXE内嵌有EEPROM,微控制器在正常工作中是如何对其进行读/写的?

网友A:
你可以登录 盛群半导体网站 http://www.holtek.com.cn/china/tech/appnote/appnote.htm

去查找HA0122S、HA0123S、HA0124S、HA0125S的demo程序

网友B:
微控制器是通过EECR缓存器(在Bank1的40H地址)来控制的。
通过读写EECR缓存器,控制EEPROM的CS、SK和DI/DO信号,以软件的方式生EEPROM的操作时序,进而达到读写EEPROM的目的。控制EEPROM数据存储器共有7条命令:READ、ERASE、WRITE、EWEN、EWDS、ERAL和WRAL,详细可参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