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v单片机控制脚会把3v供电的器件电压拉高为5v?

楼主(2009-08-30):
5v单片机控制3v的传感器,
传感器为从5v电源ldo 降为3v,
可我拿万用表量一下,传感器电压竟为5v,
奇怪?

网友A:
传感器内IC的引脚加有输入保护二极管,当5V供电的MCU的IO口输出5V电压时,通过保护二极管加在3V的传感器供电上面,引起电压的升高。
可以在MCU IO口上接分压电阻,使得5V输出是,连到传感器上的电压为3V。

楼主:
啊,awey 博学多才,谢谢解答!
唉,电路设计非要验证后才可以的;
有一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B:
IO输出需电平转换,不然输出5V会影响到传感器的电源

网友C(2010-01-10):
什么传感器

网友C: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