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啊,TI的DSP集成开发环境(CCS)有哪几种工作模式?

楼主(2009-08-30):
以及他们的各自特点是什么?

网友A:
1.debug 模式 2 release模式 。。。其实 你可以自己设置。DSP有很多的优化功能。在不同的优化功能下有不同的结果,要性能优化还是空间优化,还是折中。呵呵,不过一般两种或是三种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