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同频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9-08-30):
我不是学无线电的,想做一个无线局网,准备用CC1100,想问专家们三个问题:

1,如果应用场合也有别人的同频局网存在,如何解决同频干扰?
2,CC1100用PCB天线最远能发射多远,用外置天线最多多少?
3,个别点的发射距离要控制在1-5米,如何控制距离?

网友A:
解答:
1、如果频谱资源已经被别人占用,只好选择其它频率错开,先入为主。
2、这跟电路设计、制造、元件选择、天线增益等都有关,通常外置天线更容易获得较远通讯距离。
3、降低发射功率,通过指令配置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
问题是
1,我预先并不知到是否存在同频
2,如果一开始不同频,以后同频怎么办
3,我的用户较多的话,同样的产品要改不同频率,电路是否要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双工机,可以十分方便的避开已被占用的频道: 开机后主动搜索空闲频道,选其中一个,搞时分广播,直到双方握手成功

楼主:
1,群机联网
2,若空闲频道较多而且不可预知是否连续和如何分布,
   自动选那一个呐
3,电路及天线要跟着变吗?

网友A:
避免同频干扰可用侦听+换频、跳频的办法来解决,也就是说,当网络开机时先处于接收态,看是否有同频信号进来,若无,开始工作,且工作中突遇连续误码,此时可判定出现同频干扰,网络据此在协议的控制下自动切换工作频道即可。
如果楼主选择高端一些的信道/模块,这些操作都不涉及硬件,用软件指令实现即可。

楼主:
1,跳频要预先约定, 问题是群网中, 有些受干扰,有些没干扰或较小,如何约定

2,系统对实时性有要求, 换频,侦听,.....换频,侦听,联接,实时性可能很差.

3,楼上能否给我相关的芯片型号, 要低功耗,可睡眠

网友A:
不是始终跳的话就不用约定或者简单约定如递增、递减等,工作频率由主机分配,从机定时扫频侦听,事先约定“时间片”(轮训周期)长度即可,这里协议的制定需要讲究技巧和工艺,在强干扰下从机入网时间可能会比较慢,所以选择合适的起始频点很重要,特别是要避开常见非法大功率信道使用的频率,因技术和器件限制,那只有几个有限的频点而已。任何FSK窄带数传IC都可以用,也有现成的模块可供选择,不是大宗产品的话,用成品模块较佳,大宗产品也可以跟有实力的供应商谈,只要有量,开放设计就不是问题。去我的Blog看看吧……

网友B:
跳频需要有一个跳频图案, 静态或动态都行, 现在推荐你搞的是假跳频, 也就是顺利搜棕, 搜索过程中还要插入广播.硬件上只要具备PLL+VCO, 全双工或半双工,即可

网友C:
推荐使用 SI4432,同频干扰和通信距离的问题可以解决。

www.chm2m.com M2M世界网,大量WSN,Zigbee,RFID,GSM等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