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一定要共地吗

楼主(2009-08-30):
请问485总线一定要共地吗?总线中的485部分是否都可以各自采用独立的隔离电源模块,这样就不需要把各自的485地线连在一起了,不知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不行,必须共地,共模电压可能高到你想不到。

网友B:
不是100%的要共地,但很多情况下需要,不可一概而论。至于是否需要采用隔离电源供电也要根据485网络运行环境决定,不过做产品设计的话,要考虑最极端的情况,电路设计上要据此为标准并为灵活选择留有余地,这样在实际应用中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积木式”组合选择,在成本和性能方面得以兼顾。

网友C:
晕了,花里胡哨说了一堆到底是要共地还是不共地?即使部分情况下需要你也没说出来个一二三那

网友D:
非隔离的话必须共地;
全电气隔离的话当然是不共地。

不知LS明白了没有?

网友B:
不动脑筋想求得万用法宝是不现实的。

网友E:
我不知道为什么共地,但知道共地是没错的,不共地会出错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