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液晶图怎么画好看

楼主(2009-08-30):
准备在12864液晶屏上取32*32的点阵画个风扇图,三片或四片叶子。怎么画好看?在字模软件上画,效果不好,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取风扇图的字模?有现成的字模发给我看看,谢谢!字模软件是pctplcd2002完美版。有没有针对做动态效果的字模软件?

网友A:
如果找不到现成的,那去找个自认为好看的做样本,画下来,然后纸面作业,自行用点阵描述之,再创建相应数据,一支铅笔、一把尺子就可以了,别嫌麻烦就是。

网友B:
用电脑来画吧,在CAD里处理,要显示什么形状先画出来。再旋转来取动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