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 MDK+ULINK 烧写 BIN 文件的请进!!!!!!!

楼主(2009-08-31):
我烧写UBOOT BIN 到NAND
UBOOT BIN是 在LINUX 下用 ELDK4.2 MAKE的
我是按照 MDK 官方网 步骤做的
用BinEdit 把UBOOT BIN 转成 HEX 但是 烧写HEX 后 程序不执行,或错误执行.

直接用 NOR里 的BIOS+DNW 下载BIN 到NAND 是正确 的

现在不能确定 是BinEdit的问题还是MDK问题 (板带的BIOS不能烧写大于100K的BIN)
具体 截图 连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31807-1-1.html

网友A:
没试过,都用源代码直接编译下载,BIN文件是否可通过专用下载软件来灌装到芯片中去呢?

楼主:
NND  是 ULINK  MDK的NAND 烧写算法 有问题!!NOR的可以用.

古道热肠 是用并口下BIN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