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跟AD73360通讯

楼主(2009-08-31):
我看到一篇**《基于STM32的三相多功能电能表解决方案
我以前也收集过这方面的资料,感觉不可以用,那位做过,可以用SPI通讯吗?

网友A:
可以用SPI通信,只不过同步头需要自己搭电路产生。我在一个产品上用过

网友A:
用D触发器
其他不多说了,不然会给炒鱿鱼的

楼主:
呵呵

主要考虑到计量的精度,12位内部AD,精度毕竟有限。

网友B:
12位的AD,要用运放搭PGA(可变增益放大)电路。达到电能表的量程范围。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用AD73360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采样频率的改变。太麻烦了。比如电网频率为52Hz,采样频率得做相应的调整,  如果用STM32内部的ADC,改采样频率太容易了。呵呵。

楼主:
呵呵
看来楼上的是个行家啊?

     我用过12位AD做过谐波表,我当初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对于12位AD做0.5级别的电能还能凑合,但是对于电能表的潜动的处理是达不到0.5级别,好在用户根本没有检测手段,就是一些专业也是很难检测出来的。
     还有AD73360是固定频率采集,对电网的波动采样是有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但是降低影响的方法,就是把算法处理好,最好做之前用MATLAB仿真一下,我是做过这方面的仿真计算的。

还有我做的电能表要求是0.2级的,用STM32做一款关口表,别人关心的是配电监控,而不是电能计量。我的项目需求主要是电能计量。

楼主:
志同道和啊
希望跟你交个朋友,我的QQ13486254

网友C(2016-06-14):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PI通信,只不过同步头需要自己搭电路产生。我在一个产品上用过

这么麻烦,最近在用STM32L4和他通信 ADC采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