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精运放与仪表运放区别

楼主(2009-08-31):
使用过仪表运放, 可是突然听到了一个词"高精运放"

仪表运放的特点有: 增益通过一只外接电阻可调节, 低功耗, 共模抑制比, 线性度、温度稳定性、可靠性好;可单双电源供电.(说的比较普便, 可能没说到重点上)

那么高精运放和仪表运放有什么主要区别吗? 应用场合怎么来确定需要哪一种? 谢谢!

楼主:
刚从网上找了一下, 关于仪表放大器与运算放大器的区别? 没有找到高精运放特点.
贴出来看一下:
仪表放大器是在有噪声的环境下放大小信号的器件,其本身所具有的低漂移、低功耗、高共模抑制比、宽电源供电范围及小体积等一系列优点,它利用的是差分小信号叠加在较大的共模信号之上的特性,能够去除共模信号,而又同时将差分信号放大。仪表放大器的关键参数是共模抑制比,这个性能可以用来衡量差分增益与共模衰减之比,它主要应用于传感器接口、工业过程控制、低功耗医疗仪器、热电偶放大器、便携式供电仪器(AD627)。

运算放大器是一种高电压增益,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的多级直接耦合放大器,早期主要用于模拟计算电路,实现加,减,乘,除等数**算,故又简称运放。运算放大器的主要特点是要求输入级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和稳定性,因此运放都选用差放做输入级,因为差放稳定性好,而且有俩个输入端。中间级提供足够放大倍数,输出级负载能力强

网友A:
仪表运放多数要求双电源,并非“可单双电源供电”。
高精运放指低输入电流、低失调电压、低温漂等等的运放。
仪表运放,一般是三支高精运放构成,三支高精运放在一个封装内。

网友B: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电路形式,高精度运放则是指器件的规格,虽然仪表放大器也可以用高精度运放实现(包括单片集成式和多片分立式),但二者的内涵显然不是同一回事,除了前者可由后者构成之外,二者实属风马牛的关系。

楼主:
CMRR为60DB的和CMRR为120DB的, 在使用中的区别应该如何理解?

楼主:
另外, 一般用正DB值, 还是负DB值??
如果我用运放放大50倍信号, CMRR分别为60DB和120DB的两种, 效果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我晕 数--学---运---算

楼主:
楼上, 不好意思啊, 让你见笑了, 主要就是没有思路,  不知如何下手,请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to lanmp
谢谢啊, 这么好的资料, 这个是关于共模抑制比CMRR的计算方法, 和共模放大倍数与差模放大倍数的关系,但现在我的问题是在已经知道CMRR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使用这个参数来选型呢??比如现在手边有两个运放, CMRR参数不一样, 一个高一个低, 我应该选哪一个?跟据什么?如何进行估算?

网友D:
那你知道你需要多高的CMRR么?

楼主:
不知道啊, 这个运放想着是使用个仪表运放,位置处于传感器采集来信号的第一级放大, 传感器最小信号电压是30mv, 波动的最大幅度是70mv, 也就是信号到100mv左右.

网友D:
一般是在某个电平上面叠加的微小低频信号才用仪表放大器放大。30mV不算小了,我觉得。

楼主:
我觉得对于放大噪声环境中传感器输出的弱信号, 还是用仪表运放比较好吧, 虽然有的仪表得确可以放大uV级的信号

网友D:
这是共模噪声还是差模噪声?

网友E(2011-11-09):
仪用运放大多都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F(2022-01-16):
需要高精运放仪放,隔离芯片,光耦,MCU 电源模块可以联系我,我司代理3peak,纳芯微,华联,爱浦,极海,联系方式13719034974

网友G:
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不好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