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调试设备,如果买一台,该买什么?

楼主(2009-08-31):
想做无线数传。

经费有限,现在只能买一台高频仪器,该买什么呢?

频谱分析仪,网络分析仪,示波器?

现在想着用230M或者433M频率吧,系统主要考虑用现成的模块集成来实现。

行业大虾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频谱仪必须要有

网友B:
调试天线和匹配时需要网络分析仪

楼主:
如果一台,就买频谱分析仪?
如果两台,则频谱分析仪和网络分析仪了?

谢谢

网友C:
楼主说系统采用现成的模块,所以我觉得你什么仪器都不用买,除非你自己做模块,买的话买个频谱仪就够了,反正是现成的模块,什么匹配之类的你都不用关心,只看看发射信号没有,没有就换新模块